低速重载齿轮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1-07-26):
大小齿轮的材质均为:20CrMnTi;锻件;模数为:8;
现在的热处理工艺路线为:
大齿轮:锻造----正火----渗碳淬火:HRC54-58,芯部HRC35-40-------齿面渗碳层深度1.0-1.3.
小齿轮:锻造----正火----渗碳淬火:HRC56-62,芯部HRC35-40-------齿面渗碳层深度1.4-1.8.

这样安排工艺合理吗?谢谢!

网友:
翻翻热处理手册多省事

楼主:
看书了,有些有要求在正火后安排调质处理,我觉得不必要,但是不确定,请教之。

网友:
满合理的,低速重载的齿轮主要失效形式就是齿轮的折断,要保证齿根弯曲强度

网友:
我觉得你的看法可以了,问题不大,不正确,还请指教!

网友:
挺楼主一下,虽然我也不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书了,有些有要求在正火后安排调质处理,我觉得不必要,但是不确定,请教之。

因为该齿轮室重载,建议调质处理。

网友(2011-12-28):
同意楼上的说话~~~~!!!!

网友(2012-02-19):
低速重载的齿轮主要失效形式就是齿轮的折断,要保证齿根弯曲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