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热处理

楼主(2011-07-26):
                  我有一个工件  100宽*180长*20厚  材料是45钢    要求淬火51度      还请大家帮帮忙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45#做不到51度吧,

网友:
没有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是看45#钢是否能达到51HRC吗?个人认为:可以!
有个零件尺寸,好像和能不能达到51HRC 关系不大,因为没有其他的要求!
不正确,请指教!

楼主:
哦  我搞错了,45钢淬火是46度,具体怎么淬火如何能达到46度,我在这里是一个生瓜蛋子 ,还请各位给个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