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41 G42

楼主(2011-07-26):
请问G41 G42怎么用呀!哪种情况下用41 哪种情况用42!高手解释一下噻!!!

网友:
依据笛卡尔坐标系,看刀具运动的方向,根据刀具运动的方向再根据加工的轮廓来选择G41(左偏),G42(右偏),记住在加工结束一定要G40来取消刀偏。

网友:
这个好办啊,从加工方向看G41左偏 G42右偏啊,G40取消

楼主:
是不是刀在加工左边就用41右边就用42呀!关键是我们厂有的机台有主轴在左边的也有右边的呀!

网友:
沿加工方向看,刀在工件左侧就是左偏(G41),在右侧就是右偏(G42)

楼主:
哦!谢谢!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