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结构的油封

楼主(2011-07-26):
高速旋转轴唇形密封圈与低速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线速度大于5m/s,应该属于高速旋转了吧

网友:
不大清楚,在结构上应该没多大区别,可能配合的精度会有不同,另外不同的橡胶材质会有较大的影响,你可以把转速,轴径,轴的表面质量,跳动量,工作温度,压力等告诉厂家,它会给你选用合适的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