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拉伸实验中的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7-26):
在材料拉伸实验中我用的引伸计标距是50mm,能否测量拉伸试样标距25mm的拉伸试样?

网友:
我觉得不行吧,一般拉伸试验原始标距是25就用25的引伸计。如果没有可以换稍微小一点的,但是引伸计标距要大于1/2原始标距的说。

楼主:
谢谢,刚开始着手做这个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