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传送装置

楼主(2011-07-26):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传送装置用的是什么传送  怎样实现钢丝传送的同时还得旋转     如果再另加一个砂轮同时两头磨尖  这样的传送还行吗?或者该用哪样的传送? 里面的砂轮是什么砂轮?

请多多指点!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NTIyMTMy.html

网友A:
好象用的螺杆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用的螺杆送的。

                      一根螺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根螺杆?

就是把钢丝放在螺杆上。螺杆旋转。钢丝就是往前送,螺旋传动。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钢丝放在螺杆上。螺杆旋转。钢丝就是往前送,螺旋传动。你的。。。。明白。。。

如果两头同时磨尖一根螺杆就不行了吧?钢丝会不会横向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钢丝放在螺杆上。螺杆旋转。钢丝就是往前送,螺旋传动。你的。。。。明白。。。

如果只是一根螺杆  钢丝会跟螺杆保持90度垂直吗

网友A:
这只是一个送料原理,具体的其他地方看你自己设计了哈

网友:
钢丝校直、切断、磨尖。
增加一个砂轮可以实现两端磨尖,砂轮采用金刚石砂轮。

网友:
这个好像用的是伺服电机带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送料原理,具体的其他地方看你自己设计了哈

别的地方都好说  现在就是传送这部分搞不明白 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