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面磨床磨铝板用什么砂轮好一点??

楼主(2011-07-26):
请问各位大大,在平面磨床上面磨尺寸为180*140*10MM大的一块进口7075或者进口6061铝板选用什么样的砂轮好一点,磨出要的外表面要光,

网友:
我们都是铣床飞下了,表面也很光的,磨应该不好磨

网友:
                      表面粗糙度要多少?可以铣床飞面啊!!也可以用砂纸抛光

网友A:
用车床走这个面也可以,平面度非常好,粗糙度也不错,唯一不足的是中心有一个点不太光,
阿拉出口的小减速机的面就是这个工艺,比铣床效率高,看上去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走这个面也可以,平面度非常好,粗糙度也不错,唯一不足的是中心有一个点不太光,
阿拉出口的小减速 ...

您好!我是锦发铜铝的张先生,我们公司可以直接供应您要求的材料,不需要你另外加工,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电话13826531775.

网友:
没这种搞法,7075或6061都是硬铝,铣床飞出来光洁度放亮,磨床膜的不好

网友:
平磨加工不合适。磨削后表面光度不好,而且表面可能出现“挤砂”,影响零件表面质量。如果技术要求不高的话,还是铣床飞平面比较可靠。

网友(2011-09-01):
我们有磨过了,只能保证平行度,出不了光洁度。表面一条条痕的,后改铣后光洁度高,要转速高,慢进给的铣,外加冷却液。。

网友:
铣床飞, 要求高的话,用没油来冷却, 又光又亮啊

网友:
这么小的面用铣飞。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