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量泵高压系统中存在低压元件的问题!求助各位了!

楼主(2011-07-26):
各位高人,如图所示:这个某钻机系统的一部分,该部分是负流量控制系统,这部分系统额定压力设定为30MPa,左边数第二个马达设计压力为20MPa,泵为变量柱塞泵,由于本次初次接触液压系统,这样设计可以吗?是不是要在马达下接一个溢流阀呀?请高人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考虑加一个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加一个减压阀

系统发热量是不是要增大好多呢?

网友B:
如果左边数第二个马达工作时,系统无其他更高压力执行元件同时工作的话,可考虑加溢流阀;否则只能加减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边数第二个马达工作时,系统无其他更高压力执行元件同时工作的话,可考虑加溢流阀;否则只能加减压阀 ...

溢流阀,加进入马达的一个油路上可以吗?还是两个都需要加呢?

网友:
单向旋转加一路,正反转加2路。

网友C:
这个系统我看不懂,好像只有进油,没有回油,怎么动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统我看不懂,好像只有进油,没有回油,怎么动作呀

您说的对,系统原来有回油的,不知道怎么给弄没了,现在加上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系统原来有回油的,不知道怎么给弄没了,现在加上了,谢谢你!

我还想问问大家,第一个三位六通阀左边的溢流阀有什么用呢?因为这块我也是借鉴别人的系统,有人给指点下吗?

网友:
楼主用的好像是多路阀吧,看看多路阀的资料应该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