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及机选型

楼主(2011-07-26):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现焊接普通碳素结构钢,钢板厚度最大为20mm,请问我选什么型号的焊接机最为合适呢。另外我还想询问下焊接时使用的电流是根据板厚算的吗?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我们做高频焊机,不知道你的工件具体是什么形状的,要什么焊接要求,看看我们的机型是不是适合你。

网友A:
这个属于厚板了,应该选400或者说500的差不多,而且要看你产品的焊接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厚板了,应该选400或者说500的差不多,而且要看你产品的焊接要求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指点不敢当,交个朋友嘛,只是大家相互沟通学习,况且只是举手之劳,有事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