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跑偏,有没有有经验的人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1-07-26):
我们自己没做过皮带输送线,有个合同里面有一条线,我们找了外协厂家做的,回来装起来后运行了一下,跑偏很严重,请问跑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没有的救啊。他们用的铝型材很薄

网友:
一个是皮带自身的问题,两个边线的尺寸差的多,这个难办,差到一个值,没救,就直接呜呼了,
还有一个是安装问题,滚筒或驱动架子装的不正,或上料偏的比较多,这个有救,找一个很明白家伙,先开起来看看,人家看好了,给你调整一下,一小时的事情 ,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
你看下输送线的对角线长度是不是一样,两端可以调节的,向跑偏的那边涨紧,一般情况下皮带不会有问题,如果皮带有问题那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
如果只是安装的问题,找外协厂派人过来调整,这个不是什么难事

要是皮带本身没接好,接口斜了,那就没辙了,只能换皮带

主动辊和两端从动辊、换向辊要调平行

网友(点评):
皮带没接好只是猜测,一点点看不见摸不着

网友:
皮带跑偏主要是皮带两边的张力差别太大造成的。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装正啊,皮带受力不均匀,一边紧,一边松造成的

网友:
我记得防跑偏滚筒应该是鼓型的
具体数值有要求但我忘了

网友:
应该是装配中出了问题 ,我们也是用铝型材做的 (40X2铝型材 欧标的)传输距离3米每段左右  装配时如果没有装正,皮带就会受力不均匀,加之误差大距离长会造成皮带跑偏现象

网友:
MISUMI 标准件里面有鼓型从动轮,可以参考设计一下@

网友:
我们的皮带带2条导向槽,随便跑,没有导向槽,就要要求主动辊被动辊是鼓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