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压拉伸的加工,各位大虾请进来研究一下!

楼主(2011-07-26):
一个紫铜套筒类零件,如下图的这个产品,我请教了一些模具加工人员,竟然都设计不出一套模具,请假各位大虾,谁做过类似产品,此产品在冲床上一次成型有可能吗?
材料紫铜,厚度1mm 外径25mm  高度40mm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冲压件,从痕迹上可以分辨,一道工序应当玩不出来,起码阿拉这么认为,也许其它高人有办法,

这个东西还可以用璇压,用无冲模胀等工艺,方法很多,不见得必须用机械拉伸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是不是冲压件,从痕迹上可以分辨,一道工序应当玩不出来,起码阿拉这么认为,也许其它高人有办法, ...

这个东西旋压确实可以加工,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直接买铜管一端旋压加工也可以做成,但是这次客户要求了必须使用拉深加工,直接用铜板或铜皮加工!

网友(点评):
既然如此,就找人设计拉伸模具呗!阿拉认为大概得拉三次,你再看看其它大虾有什么简捷的办法,

网友:
紫铜类零件材料软可以试一下一道工序做出来。找卖拉深机的厂家问一下。

网友(点评):
要一道工序做出来,模具费比开3个工序的模具费高,拉深设备要求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旋压确实可以加工,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东西,直接买铜管一端旋压加工也可以做成,但是这次客户要求 ...

这种加工方式的材料如何计算呢?

网友:
这种材料需要最少三次拉深才能成功,然后上机床把毛边去掉。

网友:
和做弹壳类似吗?

网友B:
材料紫铜,厚度1mm 外径25mm  高度40mm
拉1、整1、下料兼抽直。三站足矣。

看不清楚筒口缘的外形,不能确定最后的工艺。

网友(点评):
补述:用复合模可以2站完成,1、拉深+落料;2、整底R兼抽直。 连续模就如上述3站。67~70的料宽。

网友(点评):
我看也成。紫铜比不锈钢好拉。在上海我给你介绍一个。

网友(点评):
管口要求不是很严格,没有大的毛刺和翻遍就行了!

网友:
看过牙膏壳子的加工,是用一个硬币大小的铝片直接冲一下,多余的充到冲头和模壳间,于是形成空腔,不知这个能否也这样加工,这还和紫铜的延展性有关

网友C:
我们做过一模一样的模具,三次拉深完成

网友C:
产品尺寸也和我们一样,最少要25吨冲床,如果自动送料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一模一样的模具,三次拉深完成

帅哥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阿拉说拉伸三次,看来也没有什么其它好方法,出点银子买那个哥们的模具,再顺手指导一下,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品尺寸也和我们一样,最少要25吨冲床,如果自动送料也很快的

冲床我们也有,就是模具没做过类似的,指点一下!

网友C:
模具不复杂啊,就是要算好每次的拉深系数,确定每次拉深凸凹模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不复杂啊,就是要算好每次的拉深系数,确定每次拉深凸凹模尺寸

有没有简单的模具原理图给发个参考一下!

楼主:
谁有类似的模具,给发个模具图参考一下,如果不方便透露的话给搞个类似的模具原理也行!主要是参考一下!

网友:
图纸我找不到了,不过这个原理很简单,最近比较忙,可以加我qq给你讲一下

网友(点评):
您的QQ是多少啊

网友:
红冲行么?, 就像做手表外壳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紫铜,厚度1mm 外径25mm  高度40mm
拉1、整1、下料兼抽直。三站足矣。

下料兼抽直,用在不锈钢料上,侧壁平不平啊,
还喇叭口大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