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报价

楼主(2011-07-26):
不用管材料,45号钢,高频淬火,公差处上磨床磨床,加工费应该报价多少。请指教

网友:
看你尺寸多大啊

网友:
建议
楼主还是贴张图吧

网友:
量少的话瞎报,做不做拉倒,多的话可以和他谈谈

网友:
看个图要3分,有点亏的说,虽然我是做轴的专业户

网友:
图没看到,基本材料费毛料重量算6块/ kg,高频看你工件大小来,小的算4快/KG,大的算3快/KG,然后就是算车加工的钱,磨加工的钱,不知道你的轴有几段尺寸要磨,所以可以根据工时来计算,车床算50/小时,磨床50到60/小时,你看看做一根要多少时间,价格基本就很准确了。如果量大的话,价格要略低些。任何机械加工以工时来计算,是比较公正和准确的。另外还要考虑公差、同心度要求的高低,是否会产生报废等因素。再看你的客户,如果国内同行基本上面的加工费,如果是外企,那价格稍高一点。(如果上万的批量那就报实在点,不管什么企业,毕竟量大的话想做的人多,厂家采购价格也会仔细比较,基本没太大水分),希望以上对你有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