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4.0如何改尺寸单位啊?

楼主(2011-07-26):
今天把图交给老师,老师说我这是5.0版本的,他打不开。客户也是4.0的,没办法用,我只有换成4.0的了,但是装5.0的时候会有提醒是选公制还是英制单位,而4.0则没有这个选择,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改一下单位啊?貌似不改的话就是英制的单位了,小弟新手,希望哪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菜单:编辑——设置——单位,根据情况选择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做法可以但每次都要改,还有个方法就是,工具——选项——pro_unit_sys  mmns 应用、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