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粗车震刀?

楼主(2011-07-26):
加工水泵上62mm的轴承孔。数控立车粗车吃刀量1mm转速420进给量0.12。原来来我们做都没事,现在就倒个工装,换个毛胚,开始粗车镇刀。但刀块不是太磨损。望高手指教。

网友:
转速再打低一点试试看。

网友:
看下 刀杆 是不是伸出太长了  刚性不好  不然就转速稍调低点   仅供参考 呵呵

网友A:
  看看磨的刀的角度,工装太厚,刀杆太长,很多原因。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磨的刀的角度,工装太厚,刀杆太长,很多原因。要看实际情况

社友,能否介绍下工装太厚是什么意思?转速、刀杆长度、车刀角度。我们都调过,还是震刀。把吃刀量设为0.8mm就不震了。

网友:
刀的角度?

网友:
我也遇到同类事情,转速没降低,降低也同样,只有减少进给量,才可以,但是太耗刀,故也想学校学习.

网友(2012-03-19):
问题肯定在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换了工装,所以这里的一点最大,检查一下刚性是否不足。还有就是刀磨得是否可以。

网友:
介绍的不是太清楚,可不可以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