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表面防锈处理

楼主(2011-07-26):
   近日有一些工业自动化上的非标定位销,基本尺寸直接4到12mm,长度70mm,一端滚花一端精磨(公差0到+0.005),和机床上+0.01到+0.015的孔间隙配合,这种销子材料45#,但要求防锈(经常拔出插入)。成品现在加工出来了没问题,就是表面处理现在遇到难题,请问有没有不改变尺寸公差的基础上的防锈处理,或尽可能小的改变现有直径公差的办法。发黑处理不考虑,客户要求工件处理后美观度要好,最好还是亮的。
   另如果镀铬,像以上的工件公差会改变吗?还有就是镀后回来还要再磨吗?请前辈不吝指导。
   如果为满足以上要求您会建议怎么做,谢谢。

网友:
镀锌或者用抛光机处理,还有喷砂机处理。

网友:
45#钢镀硬铬可以的。镀铬层只要几个丝就足够了。硬度能达到55。我们做镀铬棒的都是用45#钢啊

网友:
顺便说下,要是有需要镀铬棒欢迎找我,谢谢。。http://www.gdkerui.com

网友:
试试用防锈水浸泡,这样就不改变尺寸公差了。

网友:
镀铬吧,不过要重磨肯定的。其实你一开始应该用不锈钢加工的。
至于防锈水什么不推荐。

网友:
45淬火,应该不会生锈

网友A:
镀锌不行,你这个销经常插拨镀锌会掉的,到时候很难看的(而且尺寸不一定能控制,很多镀锌厂的师傅都是把零件往槽里一扔,吃完饭就把零件捞出来);镀硬铬不行,因为镀完后要磨的;镀装饰铬硬度不够,可能也会掉;试一下镀镍吧,外观是很亮的,不过耐磨性就不知道怎么样,另外要是镀镍的东西长期暴露在外面环境(刮风下雨),容易起斑点,这个我是见过的

网友:
镀铬后回来要再抛光处理,加工到尺寸要求。这个是很成熟的工艺。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有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因为工件已经磨到尺寸,而镀铬之后再磨,同样达到该尺寸,且不是把镀铬层又磨掉了?另常规镀铬如果在我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可不可以只镀2个UM左右,请不吝指教,先谢过了。
     另该工件是和日本企业竞争,客户要求外观达到他们的光洁层度,而我们的卖价只能卖到日本价格的一半,所以要考虑成本,镀铬之后再磨成本高了一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该产品是汽车行业常用件,国内厂家很多都是高价买日本人的,现在材料、公差等都可以做到和日本的一样,就是在外观和防锈上有点卡住了,就差一步,成品如何在不发黑的基础上防锈,如果这个解决的话,一半的价格,我们还是有利润,而且国人也不要高价给日本大赚了,请大家出出主意,或问问周边的同行朋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有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因为工件已经磨到尺寸,而镀铬之后再磨,同样达到该尺寸,且不是把 ...

如果你真的要镀硬铬的话,那应该是把工件尺寸磨小,镀了后再磨至要求尺寸吧

网友:
产品是神马做的,铁?这个是够呛,不好整
1,防锈油之类的肯定不能用,质量不说,外观就不合格
2,还有盆友说的那些热处理方法肯定也不能用,防锈不靠谱
3,镀铬,低于10微米的很少吧,一般都是讲镀几个丝呢,假如10微米你们能接受吗?因为你这个只能必须镀硬铬,硬铬都很厚,功能性和装饰性兼备,尽管没有装饰铬那么亮,还有镀完之后再抛掉肯定相当于没镀,抛掉说的简单,做起来很难,如果形状复杂那就没办法做了,就是平面的都不是那么好整,也就是说即使是电镀之前抛的话也不好抛,单价就上来了,而且不好控制
4,比较靠谱的就是镀化学镍,记住是化学镍不是电镀镍,最好是先做小点,然后做化学镍的时候就直接告诉电镀厂镀多少微米,机械运转的零件很多都是做化学镍的,最终效果接近米黄色,还算美观,化学镍的最大优点是耐磨,结合力好,厚度比较均匀,电镀的话不同的部位厚度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锌不行,你这个销经常插拨镀锌会掉的,到时候很难看的(而且尺寸不一定能控制,很多镀锌厂的师傅都是把零件 ...

镀镍也一样,不管是什么镀,用不多久就会将镀层磨掉,而且精磨过的,镀层附着力也不好,容易脱落。

网友:
从工件尺寸公差大致估计应该是功能棒之类的,首先选材有问题,45钢不锈才怪,开始就该建议用不锈钢。
再说防锈,本人是不会去施镀的,一者镀层控制难,二者报废成本高,三者镀层磨完了一样还是锈(太薄,如反复用,也许两天就没了);
精磨前渗碳或渗氮处理,再精磨,再退火。

网友(点评):
镀硬铬你能两天就把它磨掉;渗碳能防锈吗?销退火干什么?退火后还能当销用?不锈钢是好,可价格比45号钢贵多少

网友(点评):
我厂里的就是在三到五天将镀层磨掉的,反复使用,每天插拔约500次。 渗层确实不能防锈,但对锈蚀可起缓解作用。 退火是道加工工艺,销和退火不冲突,若是担心强度、硬度达不到,那就是多余的,渗层已经有保证了。

楼主:
谢谢,度铬的和氮化的方法都试验过,不是特别理想,结果这里说一下,供大家以后参考。1.度铬尺寸不好控制,直径尺寸变大,尤其是轴的一端铬容易堆积,如果孔和轴的间隙非常小的精配,头部放不进,必须砂掉些才行。镀铬之前应该尺寸磨小一丝左右,镀完之后再磨一次,比较靠谱,唉成本啊。 2。渗氮好像不是特别防锈啊,如果不用,放着估计行,在工作现场,还是会绣哦。谢谢朋友们的建议,我再看看化学镍,有结果反馈给大家参考

网友:
转了一圈,建议使用不锈钢材料做,或是加工的时候  精车尺寸略下,表面处理后再磨,或找一个好的厂家。表面处理时能控制镀层的厚度,自己提前把零件的尺寸给镀层让位

网友:
表面工程这块我们还没有涉及呢,但是我去看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有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因为工件已经磨到尺寸,而镀铬之后再磨,同样达到该尺寸,且不是把 ...

镀硬铬要做到 2um,有困难啊,,并且防锈效果很差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锈了,,我们最近做了一批活,镀层在12微米左右,,才能达到不错的防锈效果。另外,你要是为了耐磨的话,,一般最好是镀硬铬,可以直接镀,由于工件电镀是通电流的时间不一样,,镀层厚度会有差别的。。

一般情况下,是先机加工零件(预留一定尺寸的镀层厚度),然后镀硬铬,在磨削到要求的尺寸公差。。(注意磨削量不要留的的太多,,硬铬硬度太大,不容易磨削,太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