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问题 急 等待回答

楼主(2011-07-26):
在焊接时打了坡口    但是坡口处有磁性     在氩弧焊时吸焊丝     应当怎么处理     (两面坡口都有磁性)

网友:
在模具厂里面一般都 有消磁器的,找个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应该退火后就可以了,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完全消磁了。

网友:
预热退磁不太可靠吧,钢铁要加热到770℃(磁性转变温度)以上,使钢变才能退磁。受热面积也大,不合适。

网友:
对加热以后就会消磁,你可以先做个试验,试验完结果告我们一下

网友:
加热退磁

网友:
消磁处理,或者才用交流焊机焊接

网友:
倒坡口用什么方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然会多一道工序

网友(2011-09-21):
坡口会有磁性?还没遇到过这类问题了,学习哈。

网友:
用什么倒得坡口,没见到我们说倒过破口的地方,有磁性啊

楼主:
不好意思      忘了   答复了

加热  去磁是可行的     带是的有经验的人来  的掌握好火候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坡口两侧焊一块连接板。就行了。

网友:
消磁就用加热的方法吧

楼主(2013-04-25):
由于很多的原因有一年多没有到论坛了
我的这个问题已经很好的解决了首先是4楼的加热但是不是很理想,有不行的时候,最后采用12楼的焊接连接板,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处理起来也方便。在最后的探伤检验中也是完全通过。(注:探伤结果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网友A:
在焊枪上做个托架,托架上装块磁铁,看谁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焊枪上做个托架,托架上装块磁铁,看谁狠!

真的想不到氩弧焊把怎么装磁铁,能不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2013-07-21):
加热到900度应该可以消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