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自定心式卡盘:125毫米四爪(可以改作双动对开型平口钳)

楼主(2011-07-26):
确实比较另类,125毫米的,如果拆卸掉2个对置的卡爪,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自定心的平口钳,这时它也可以对某些尺寸有一定差别的矩形的零件轻松重复定位,放在机床上可以大大提供效率。也很适合木工车床。市售的四爪子定心卡盘卡爪是分正反两幅的,很难见到150以下的螺钉装卸的卡盘,所以这算是比较高级的卡盘,精度也比一般的卡盘高出一截。通常螺钉装卸的卡爪都是合金钢制造的,方便频繁拆装而不失去连接精度及破坏螺纹底孔。这种卡盘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全钢型。超硬爪根,高精密,这类开放式设计对于木工车床用处非常有用,因为卡爪是可以任由使用者改良的,可以使用铝合金,工程塑料甚至是木材等其它非金属制造大爪,那样记得很多人要车木碗木盆,把毛坯固定在车床上一直是头痛的问题,现在有了它就全解决了。而且这是自定心的,可以适应批量生产,是木工机床上最最需要的卡盘了,因为很多长木方条是可以自己找中心的,这比四爪单动卡盘更科学。这是难得的高级卡盘,市面上150以下可拆卸卡爪的卡盘稀罕之际。卡爪通过螺钉拆卸调头的卡盘都是高级品,非常方便使用。这是产量非常少的卡盘。外径125,最大可以夹持160毫米多的方形棒料。圆形棒料也可以夹持,所以还非常适合木工车床使用,

网友A:
我看做平口钳用那也只能是临时代替一下,长期还是不要这么用。夹口太窄,轻切没问题,中重切工件怕是夹持力会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做平口钳用那也只能是临时代替一下,长期还是不要这么用。夹口太窄,轻切没问题,中重切工件怕是夹持力 ...

问题不大,这个卡盘的平面螺纹还有卡爪的背面的盘丝配合间隙都比较精密,材质也是超过一般普及型的卡盘的,热处理也很严格。爪头可以适当加宽加厚加支撑,热处理一下,反正对开自定心装夹的活可能就是中心打孔,几乎不承载侧向力的。铣加工的话也是铣槽之类的,不会强力厚切削的。

网友(2013-06-19):
涨见色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4-04-13):
有比这个尺寸大点的么

网友:
四爪卡盘不是不能自动定心嘛?

网友(2014-06-26):
四爪 可以自动定心啊?

网友:
该卡盘属于4爪联动型,是可以自动定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