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车倒角指令的详细资料

楼主(2011-07-26):
今天跑去面试一个数控车师傅的职位,按着图纸三下五除二就把程序编好了,然后拿去给现场的一个“小”师傅看。那个师傅看了几分钟后直接对我说:“你不用试了, 根本不行。”
我:     怎么啦???
师傅:  程序才这么点不说 图上这么多倒角的地方,怎么你程序里面没一个G02 G03。
我:      我有倒角啊, G01后面跟的 I  K  就是倒直角  当然用C也可以。那个R就是到圆角啊。
师傅:   直接跟个你R 怎么知道是倒顺圆还是逆圆啊,我们这里都不用这些的。
我:。。。。。。
唉!没文化真可怕  什么也不说  转身走人。

下午去书店翻了几本编程的书,发现  I  K   还有个实例讲解一下 ,C   R 居然直接一两句话就带过去了, 至于经常用的 A 至今我还没看见那本书上有写过。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下不,  我现在就是要这个“理论”。小子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不会吧!很多数控系统自带的说明书就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倒角 直接G01 U W F就行了那个还I K

网友:
这个也没有见过,楼主用得什么系统啊?

网友:
我 到 是 会就是 说 不好
我 给 你 举个 例子吧
G00X20.Z2.0
G1Z-5.0
X40.0,C5.0    床子会从X30开始倒角  倒个5*45度的 角    倒到X40         切忌用C倒角的 必须要 有Z象运动  否者C倒角是 不执行的
Z-20.
X60.,A135.0     A角度编程可以只给个X象    Z象的 深度  床子自动算       倒角的方向由A定      我 给的 A135.  从右象左成个45.的 角
不知道你 能吧 能 理解

网友:
还有提醒你 下    C角度  和A角度  编程  在 广速系统上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角 直接G01 U W F就行了那个还I K

用C倒角  可以省掉几 个 坐标        加工多坛的 工件时候编程比较方便

网友:
圆弧顺时还是逆时 应该是看R是 正的 还是 负的     这个我 只是听说过  没用过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A:
倒角 直接G01 U W F就行了那个还I K

支持你说的。。。。。我也没用过l,k

网友:
好像很多国产老系统都不支持A啊C的,难怪人家小师傅说从来不用

网友:
C好像是直接输入角度就自动走刀把,你说的那个1K我也不知道

网友:
楼主的帖子让我受教了,5楼很给力啊

网友:
是那小师傅跟本就不懂,没做过几种系统。要是我马上给他冒火。
那些倒角程序在比较先进的系统才能用。广数980系列一般都可以,大森,法拉克,这些都行的。
G1X50,C0.5 就是倒角。倒角代码系统不一样有区别的,有的要带标点符号。比如倒斜角用C,A,.
圆角R,D,B,都有的。系统不一样都有区别的。
A是车锥度的,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2012-06-01):
A角度编程

网友:
对,国产不用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