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之间有距离限制吗?

楼主(2011-07-26):
小弟在做设计一台机,用到了三个伺服电机(100W),为了布线美观及调机方便,想把它们紧挨在一起安装,不知是否有影响?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干扰?图片如下,三个电机呈三角形挨在一起,三个控制器并排在一起。请大侠告知。

网友:
说明书都不仔细看,你三个驱动器排在一起,驱动器散热空间都不满足,肯定经常报警,要么烧掉。
至于三个伺服电机排在一起,没有这样子用过,估计也有问题。问问你的供应商,或者广数、KND等数控厂家,就解决了。

借力打力嘛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如果是散热问题,驱动器可以放开一些,最重要的是电机,是否有影响?

楼主:
之前做过单轴的,有三十多台机,有几台是在无脉冲触发(停机状态)的情况下会慢慢的动。。。
后来联系供应技术员,说是干扰,之后调控制参数,也没解决。
最后我只好在PLC程序里追加原点自动复位。

这次用的是三轴,怕有影响,所以请知道的大侠讲一下。

网友A:
要具体看看手册上的安装空间要求。主要是散热问题,干扰,不会的,除非太垃圾的东西。
很多驱动都是并接的,之间不留间隙,假如留了,直流母线不够长,驱动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些问题。
通用伺服的驱动,散热主要是靠底部的散热片,不是靠壳体,有些还带风冷风扇。
总之,安装手册上有安装空间要求,假如没有,那就换个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看看手册上的安装空间要求。主要是散热问题,干扰,不会的,除非太垃圾的东西。
很多驱动都是并接的 ...

两个步进电机电线和一个私服电机电线与一个旋转编码器电线在一个直径40的软管里,在他们工作时发的脉冲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点评):
步进没用过,不乱讲。 伺服,不应该有干扰,动力电缆,反馈,外接编码器都是屏蔽电缆,按标准要接地良好。至少俺用的多个伺服平行走同一布线槽是没有干扰的。 有干扰,主要看接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看看手册上的安装空间要求。主要是散热问题,干扰,不会的,除非太垃圾的东西。
很多驱动都是并接的 ...

谢谢了,如果有干扰,到时就多打几个安装孔,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
低档的驱动器散热可能不行,表面会非常烫。如果设备的环境是恒温,会好点,普通厂房,夏天受不了。

网友:
还有就是3个伺服如此摆布,传动方式如何,有兴趣看看,楼主方便贴个图看看。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