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件镀硬铬,会对精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7-26):
比如平面度、圆柱度、粗糙度什么的,会对这些精度有什么影响?
一般粗糙度要达到多少才可以镀铬?
一般镀层能达到多厚?

网友:
镀完了要磨床磨磨的。。 镀也就镀几丝而已。。。

网友:
镀铬有装饰铬和硬铬,装饰铬在10个丝以下,一般就5,6个丝。硬铬在10-20丝之间,镀铬完后表面毛毛的,一般都是要上磨床加工的

网友:
硬铬在15丝左右,但镀好后需上磨床,最终一般 在10丝左右!

网友:
镀铬之后关键看你后处理,一般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

网友:
要看你们单位的工艺的编排了,一般算不好公差,轴类零件都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