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上标识以及不锈钢加工丝锥选择,请教

楼主(2011-07-27):
1. 如下图:两款丝锥上有如下标识,它们的意思分别是什么?
M3X0.5  VH2  HSS-EY 10261286
VH2 是什么意思? HSS-EY 是什么意思? 10261286 是什么意思?
M4X0.7 HSSE  OH2 1102267是什么意思?

2. 成麻花形的丝锥学名叫什么?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利弊分别是?

3.  截面是有点方三角形(如详图)这种学名是什么?一般使用场合?利弊?

4. 不锈钢精铸304 厚度3mm的板,攻M4螺纹一般采用何种丝锥?该丝锥能否用攻牙机(武夷山牌)上,用来攻牙不? 如果可行,一般攻牙机转速如何定?

5. 如果是黄铜H59,2mm板厚,钻孔攻牙,一般选用何种丝锥?

新手,还望各位赐教。谢谢啦。

网友:
先回答你2. 成麻花形的丝锥学名叫螺旋槽丝锥,有2种差别,分右螺旋与左螺旋,右螺旋切削是上排削的,最适合盲孔,当然也完全接受通孔的。左螺旋切削顶到前面出来的,所以只能使用浅的通孔,盲孔的话切削会堵在里面。左螺旋切削丝锥非常少见,因为普通直槽丝锥前刀面切磨一下也能达到左螺旋的。可以说手艺好的工人可以简单随手一磨就达到这个效果。
3.  截面是有点方三角形的,这个什么意思呢,挤压丝锥有凸楞状脊,那是方便挤压。你这个不应该有凸脊,只是磨了3道槽自然有三角型的感觉,实际还是一个正圆弧的。

网友:
HSS指的是高速钢 HSSE指的是含钴高速钢,EY应该是涂层的类型
地第一张图上的VH2应该是OH2,为丝锥的精度
OSG丝锥使用两套精度标准,即OH 、 RH 。OH一般用在切削丝锥上,RH一般用在挤压丝锥上。
对于不锈钢精铸304 的加工,可以尝试OSG的挤压丝锥

网友A:
1、HSS是高速钢(High Speed Steel)的缩写。当钴含量超过2%时的含钴高速钢国际上称之为高性能高速钢,代号为HSS-E。HSS-EY应该就是HSS-E或者是其一种,各厂家写法有时会不同。还有一种粉末冶金高速钢缩写为HSS-PS或HSS-PM。VH2没见过,可能指的是OH2-丝锥精度,对应加工螺纹精度德标6H或是ISO标准ISO2。至于后面的数字,楼主大可不必管它,是丝锥厂家的生产信息。实在想知道,可问问经销商或生产厂家。
2、成型麻花丝锥标准学名叫螺旋槽丝锥。主要应用在盲孔加工,尤其是深孔攻丝(深径比2-3之间)。至于利弊可参看:sizhuiwhy中关于螺旋槽丝锥介绍: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15.html
3、截面是有点方三角形的丝锥从图上来看应该就是直槽丝锥。通常应用在深径比≤2的短切屑的通孔及盲孔攻丝。具体可参看直槽丝锥: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13.html
4、鉴于不锈钢的特殊切削性能,建议使用不锈钢专用丝锥。3mm的板攻丝看来是通孔,推荐首选螺尖丝锥,其次是螺旋槽丝锥。304不锈钢攻丝速度推荐位2-10m/min,用M4丝锥攻丝折合成转速160-800r/min。考虑到丝锥寿命、加工效率以及加工设备,建议客户从低速开始,转速在推荐范围内逐步增加以获得最好的切削速度。
5、黄铜材料首选黄铜专用丝锥。这和紫铜(纯铜)攻丝还有很大区别。选用不当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攻丝后螺纹止规不止。而同一支丝锥加工紫铜又会出现止规过紧。这点需要注意下。

PS:老鹰啊老鹰,老衲的积分怎么才能升的快点呢!最近比较懒,回复主题赚积分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HSS是高速钢(High Speed Steel)的缩写。当钴含量超过2%时的含钴高速钢国际上称之 ...

您好 我想问下 如果中径合格,也会产生止规不止的现象么?

网友:
楼主在描述时,漏了一个细节,就是丝锥厂家标志。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是T OSG的标志。
     其余的 大家基本都说了。就不复述。
       楼主也找点相关资料学习下。  还不清楚的继续来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想问下 如果中径合格,也会产生止规不止的现象么?

螺纹中经合格,止规一定会止。止规不止说明螺纹中径偏大。合格的螺纹应该通规很轻松旋入,而止规旋入最多不超过两圈。若螺纹很少,要求止规不能全部通过。否则,螺纹精度达不到要求。必须注意的是,所有检测的前提是螺纹环塞规必须质量合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纹中经合格,止规一定会止。止规不止说明螺纹中径偏大。合格的螺纹应该通规很轻松旋入,而止规旋入最多 ...

5、黄铜材料首选黄铜专用丝锥。这和紫铜(纯铜)攻丝还有很大区别。选用不当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攻丝后螺纹止规不止。而同一支丝锥加工紫铜又会出现止规过紧。这点需要注意下。&
选用不当是指什么?

如果中径合格,是不是机床不稳定和其他工况原因导致止规旋入两圈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黄铜材料首选黄铜专用丝锥。这和紫铜(纯铜)攻丝还有很大区别。选用不当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攻丝后 ...

机床及其他问题原因最终都体现在螺纹中径上,只要中径合格,用标准的塞规检测通规不借助外力通过而止规最多不允许超过两圈(螺纹很浅除外)。只要超过两圈,严格来说螺纹不合格。对于一般配合使用,尤其是国内,有的工厂检测3圈甚至4圈也认为合格这是不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床及其他问题原因最终都体现在螺纹中径上,只要中径合格,用标准的塞规检测通规不借助外力通过而止规最 ...

为什么 螺纹很浅除外呢?    不好意思,问题比较多,因为也碰到不少这样的问题,多谢回答

网友:
还真不能完全说明,学习了!

网友:
有的是企业标准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螺纹很浅除外呢?    不好意思,问题比较多,因为也碰到不少这样的问题,多谢回答

螺纹很浅的意思是指螺纹圈数很少,比如2圈3圈这样。至于原因,我想应该是涉及到泰勒原理及螺纹量规设计中的其他问题如螺距误差、牙型误差等等。偶对量规制造研究不多,感觉很复杂,也没研究明白。你要问具体原因,我还真回答不了。坐等高人了。

网友C(2014-08-17):
引用 网友A:
1、HSS是高速钢(High Speed Steel)的缩写。当钴含量超过2%时的含钴高速钢国际上称之 ...

你好。请问怎么区分切削丝锥与挤压丝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怎么区分切削丝锥与挤压丝锥?

切削丝锥,在切削过程中,会产生切屑,所以切削丝锥有排屑槽,根据槽形不同,分为直槽丝锥,螺旋槽丝锥,内容屑丝锥等。
挤压丝锥,是靠挤压孔壁时金属的塑性变形从而形成螺纹,切削过程不产生切屑,所以没有切屑槽。更适用于加工合金类、铜等塑形材料,因为挤压丝锥需要很高的强度,一般都带有涂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削丝锥,在切削过程中,会产生切屑,所以切削丝锥有排屑槽,根据槽形不同,分为直槽丝锥,螺旋槽丝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