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淘到的一台德国制造DECKEL牌的一台迷你万能磨刀机

楼主(2011-07-27):
这个是不是德国德克尔铣床公司认可的牌子呀,有块铭牌写着DECKEL,这个机器比较迷你的,比国产第一名牌昆明机床厂出的昆雕牌的要情巧得多了,只有昆明产的1/3重量,昆明产的要60公斤重吧,这台差不多20公斤,体积也小巧多了,但是最大磨削铣刀直径也能达到16毫米。所以20公斤级的与60公斤级的加工能力是一样的。所以我出掉昆雕而选购这台,精度这台不错的,这台机器可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产品,精度没得说,比昆明90年代产的确实高,但是昆山现在造的台湾牌子质量如何我不好说,这机器不好的一点是刻度盘是英制的,比较头痛。看样子要用百分表辅助指示刻度了。这机器拿来还不好用,价格也不便宜,需要配一根PU带,这机器电机皮带轮是双轮的,估计应该配一个水箱底座,另一个皮带轮可以链接冷却水泵的,可惜机器到手只有一个夹头,皮带断裂,皮带轮有一块裂缺,砂轮修整座杆也断掉了,需要自己修。机器拿来不便宜,老板开价极高,2500元,最后1300元拿下,说实话,很多朋友认为高了,但是我之前花600大元加运费70元在虬江路拿过一台国产名牌昆雕90年代初期的二手机,精度与这台没得比,很多滑动转动结构都松垮的,还非常重,所以我觉得这台德国古董万能磨刀机还是值得用的,特别是家庭用户,可惜这是三相电机。装刀筒座应该不是这台机器原配的,但是应该是原品牌的,配合精度没有问题,因为燕尾间隙很小滑动很平稳。我手感下来横向框量应该10丝以内,一般0.1-0.2毫米框动量作为钳工会感觉出来挺明显的,他们制造的几丝框量就可以达到自清洁导轨,磨刀机会产生大量的磨粒到燕尾槽上,紧密的燕尾配合可以自动赶走可恶的磨粒,这样导轨的寿命可以成倍提高。现在的导轨配合正好达到了这个效果,打开燕尾可以看到没有磨粒引起插伤丝痕,工艺还挺考究的,不是一般等级灰口铸铁制造的,怎么也是好点的孕育铸铁。所以不会是自制的。

附件  (138.23 KB) 2011-7-23 13:46

(144.85 KB) 2011-7-23 13:46

(178.93 KB) 2011-7-23 13:46

(84.02 KB) 2011-7-23 13:46

楼主:
我买它的原因,以前无意间在谷歌上看到过德克尔牌的磨刀机,年份挺早的,意识到国内昆山还是昆明产的磨刀机仿制的原型就是德国或者瑞士产的磨刀机,所以才有意买下它的,当然精度没了的话我实在不会要,毕竟我要让它工作的。以前认为德克尔牌可能是贴牌的,现在明白了,COSA才是个贴牌。德克尔才是原厂牌子。也算是收藏它吧,当然它要能出精度活的,没精度就没实用价值的话那是叶公好龙了。
因为半年前买过一台昆雕的二手磨刀机,买时就是为了用的,后来发现很多滑移转动机构都松了,已经失效了,即使我想尽办法修复也很难达到出厂时90% 的性能,那需要很多翻新功夫才能修好。但是已经磨损出间隙的框量的零件个人没有电镀设备很难修回原厂精度,我就放弃修理了。
这种磨刀机不是R8夹头,它的夹头是非常长的,足有125毫米长,磨刀机使用这种超长的弹簧夹很有必要,它的开槽颈就是黑色瘦一圈的那段非常长,可以获得更长的弹性变形,那样夹头夹持刀柄可以有更大的跨度,我试了一下那个原厂的弹簧夹,它可以夹持3-4毫米的夹头,如果是R8型夹头弹性量非常小,铣刀的直径是非常统一的,但是麻花钻的直径是极不统一的,很多钻螺纹的底孔直径都不是整数,那时这种加长弹簧夹优势就凸现了。市面上这类万能磨刀机使用几种弹簧夹,R8 与C5其实并不合适磨一些非整数及单数尺寸直径的刀具,弹性量实在太小了,6与6.35毫米虽然直径只差0.35毫米可能就要分2个弹簧夹,而加长磨刀机弹簧夹随便其中一个弹簧夹就可以通吃了,甚至6.5毫米也能被6毫米弹簧夹对中夹持,所以现在开发了ER筒夹的,显然ER筒夹适用性最大的,但是投资起点也高。那个绿色的分度套筒燕尾座应该是原厂的,不可能是国产的。国内的明显粗壮,体积与重量都要远大于这个。当然昆山产的U2我不知道,我是基于90年代昆明产使用这种超长弹簧夹的磨刀机来比的,两者重量相差一倍足有。昆雕的之所以比征宙的磨刀机更专业应该就是采用的筒夹差别,磨刀机的R8夹头通常是外螺纹的,这样才能获得打通孔,如果是内螺纹弹簧夹头的话可能只能最大夹持10毫米以内的刀径。10-16毫米显然差别太大了。昆明产的采用加长磨刀机夹持系统,征宙的我见到的是采用R8的,不过我也见过其它牌子采用R8的,显然昆雕的质量在国产的是第一品牌才选用昂贵的方案。R8轴套太短了,加工方法普及,所以采购成本极低。但是使用性能最差,C5的缺点也是一样,因为C5就是按比例放大放大的R8,所以也没有优势。一般国产的燕尾槽配合要么涩得很,要么就是很松动,用国产的座子也要好几百元,买一个空心轴座好像500-700元一个,买来重新铣那条燕尾到那个尺寸十之八九会达不到原厂的精度,因为这条燕尾没有塞铁调整机构,所以稍微错过3-4丝的尺寸就失去原厂的精度要求,现在的燕尾槽间隙我感觉下来非常小,就是只使用1/3段结合面也感觉不到明显的框量,平行横向推还是摇摆都很小的间隙,燕尾全部收回后横向用力推手感的间隙非常小,这个后配的话很难做到,所以我认为这个套筒座是德克尔原厂制品,只是使用不同批次的部件,可能两批次的部件相差几十年也是可能的,德国人几十年不同批次的燕尾件可以达到同一批次的精度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铣床设定的坐标一直定准了。

楼主:
分度刀架筒座总成1470克重

(185.63 KB) 2011-7-24 14:07

(189.23 KB) 2011-7-24 14:09

(119.6 KB) 2011-7-24 14:09

(116.56 KB) 2011-7-24 14:09

网友(点评):
别的不说,光是滚花就让人叹为观止。

网友(点评):
铸铁件调质的比较好,我查看了一下几个边角爆漆的地方,显然是被撞击过,没有崩碎的,都是屈服变形的塌下去一点点,所以不是普通灰口铸铁,但也不该玛钢铸钢类的,就是精选的孕育铸铁件,从燕尾面看致密的很。

楼主:
刻度盘与锁紧盘还有拉弹簧夹的螺帽三个部件是镀铬件,分度槽板是不锈钢制造的,那个带螺纹的压套圈应该是采用渗氮碳化学热处理的轴承钢圈,有灰暗色磨砂质感,这个零件硬度极高,估计HRC60左右,比一般场合的轴承钢要硬的多,这个压圈为什么如此高硬度呢,还没想通,空心轴硬度没压圈高,但是是轴承钢一类的材质。分度插销有3个档位,所以可以实现全分离自由转,一个弧度限制性旋转,快速12等分3个功能,有纵向螺杆微进给功能,行程40毫米左右。分度槽板被安置在密封仓内,所以设计了一个透明观察窗口,可以看到2个指示挡块,就是分槽板上两个凸点,其中一个凸块有红漆指示的就是。

附件  (171.22 KB) 2011-7-24 14:13

(162.15 KB) 2011-7-24 14:13

(116 KB) 2011-7-24 14:13

(152.57 KB) 2011-7-24 14:13

(160.58 KB) 2011-7-24 14:13

(135.55 KB) 2011-7-24 14:13

网友:
淘到宝贝了。恭喜恭喜。

网友A:
太漂亮了!
很想到楼主店里看看。

网友B:
LZ也给我淘一台好吗?我公司早想买台万能磨刀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漂亮了!
很想到楼主店里看看。

老爷子是上海的吗,有空可以过来看看。我的小型车床马上就可以运转了,我正式要做机械加工店了。我其实除了开过一个月摇臂钻床,台钻外还没开过真正的机床,以前在船上做安装都是手工作业。所以很多事要向前辈讨教

网友(点评):
加工店不要玩啊 会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也给我淘一台好吗?我公司早想买台万能磨刀机呢

公司大企业采购应该选择新品的,否则很难核报的,小企业或者个人买这种二手的可以,不过这个进口老货挺难找的

楼主:
下面是一位台湾还是香港网友的回帖,他的意见与认识不代表本人的。這種是市面上最常見的萬能磨刀機
最早是1950年代德國人michael-deckel所設計出來的
1980年代台灣北平精密改成電機和磨刀機連體設計,並改進萬能分度頭裝置
命名為PP-U2
所以現在淘寶上看的到的磨刀機都叫作U2磨刀機了
不過中國制造的U2機還有個特點
分度頭有仿台灣北平機及德國原廠的兩種,但機身全是台灣北平機的式樣
但兩種分度頭的夾持方式不太相同,大部份不得混用

樓主這台是德國原廠所生產Deckel S0
出口到美國紐約的機型(德國用公制,美國用英制)
美國代理商為COSA
這台缺點是砂輪座及萬能分度頭應該是故障後,被換成了不知道什麼地方產的了
分度頭和原廠有些小差異,反而跟中國仿制的相相
樓主說是英制的
應該是指本體的橫向進給為英制(機器左方的手輪)
但我看到分度頭的刻度應該是公制(公制是十進制,英制為八進制)
所以推斷己換成了中國制造的分度頭了(綠色的那個)

砂輪修刀斷裂不用擔心
因為天下機器一大抄
所以隨便買個都能安的上去的
不過也不用急
此機的砂輪非標準品
裝好修刀也沒辦法修
建議更換為標準品
否則砂輪會破裂傷人(因為磨刀時是用到側邊,而非正面)
標準品應為100*50*20的杯形砂輪(內孔請量一下,公制的是20MM,英制的是19.05,原配有轉換法蘭,但你的機器不可能有)
要這種砂輪,修刀才能派的上用場

個人使用心得來說
使用性來說,原廠機比不上北平機
北平機的分度頭可鎖死,微進給及旋轉
由上方的撥桿來設定
原廠機沒這個功能
但以收藏性來說,當然是原廠機了
不過機器最重要的靈魂(分度頭)被換掉了,也就完全沒收藏性而言了

萬能磨刀機要好用
只靠一個標準分度頭的話
那只能拿來磨尖刀及圓銷而己
要磨鑽頭要有鑽頭附件
磨車刀要有車刀附件
磨銑刀要有銑刀附件(連側刃都可以磨)
鑽頭及車刀附件,只要有圖紙,很多人都D的出來
銑刀附件較複雜,不太好D,但有車有銑的人,還不算難事啦
沒這三大附件,磨刀機只是和砂輪機同一用途的東西而己

要省錢的話
前幾天有個帖子看到有人花了2400元買了全套配備
請他測繪一下
D出來可以省不少錢
淘寶上一個附件都好幾百
三個要上千
有車有銑的人自己拿A3鋼或45號鋼D出來,三個作出來的成本不超過50(工錢不算)

磨刀機的筒夾是R8彈性筒夾
一個大約十幾塊錢
全套公制加英制買起來,近20支只要200塊(若用不到英制的可以不買)
不過R8筒夾有兩種
後面有內牙及外牙兩種(磨刀機用外牙型的)
安全起見到TB直接搜磨刀機筒夾,比較不會錯
只是加上個磨刀機三個字
每支筒夾都要貴上十塊錢以上
要不然拿著樣品去五金店問一下保險一點

樓主可能還需要一個拆砂輪的板手及止回銷才有辦法拆砂輪
板手可用手砂輪的來用,止回銷隨便找個小鐵棒,插入機器最上方的小洞
配合砂輪板手就可以拆下砂輪了

网友(点评):
HK这位兄弟高人、热心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大企业采购应该选择新品的,否则很难核报的,小企业或者个人买这种二手的可以,不过这个进口老货挺难 ...

新品价格都很贵的,也不知道哪里生产的质量好。

网友:
来 瞅瞅,楼主还来了个大篇幅,开开眼界

网友:
看着挺精致的

网友(2012-02-14):
谢谢分享了啊,呵呵,谢谢分享了啊,呵呵!!!!
支持一下,路过的打个酱油!!!!!!!

网友C(2012-03-27):
引用 网友B:
LZ也给我淘一台好吗?我公司早想买台万能磨刀机呢

进口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在人家国外也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磨刀机来的,个人觉得好用才是真的!我知道有一家磨刀机还不错,他公司名叫[东莞市鼎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有需要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口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在人家国外也许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磨刀机来的,个人觉得好用才是真的!我知道有一 ...

谢谢你的信息,我记下了!

网友:
很好的磨刀机,照片也拍得很漂亮!

网友:
難道在淘寶上買的么

网友:
楼主你很会玩啊,
去欧洲的工厂,他们厂里40-60年代的老家伙多的很啊,
ZEISS的光学,MAHR的表,老的钻床等等都很好用的。

网友(2012-05-25):
很有胆实的小伙

网友(2014-02-27):
纠正一下楼主,昆机不产磨刀机

网友(2022-06-07):
看不到图( y' K" G* U$ q4 G(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