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主轴冷却系统

楼主(2011-07-27):
关于高速主轴的冷却系统问题,现在的主轴要提高转速到6000及以上,外径40~50左右,想问下,在不考虑使用静压轴承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冷却速度以及效率。
因为现在想要保持较高的精度,所以轴承与主轴是紧配,如果高速运转,温度变化很大,估计会影响到使用寿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什机床高速主轴?????????????????????

楼主:
非标设计自用的切割主轴……

网友:
6000转算不上高速,如果主轴是专业厂家生产,完全不用外加冷却。如果需要外加冷却,可以参考加工中心主轴结构设计,在主轴套上和轴承套上多加一圈螺旋水道,外接一个小水泵供水冷却,要求再高的话可以加装一个空调冰水机,控制水温

网友(点评):
线速度16m/s,速度不低了!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的机械主轴,主轴线速度在30-40m/s,加工线速度在60-80m/s,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具体要看你的轴承组合方式和具体装配是否合理,16m/s,大概用的是7010或7210的轴承,正常高速来讲要用7010P4级成组轴承

网友(点评):
操,有啥的,水冷夹套就OK了,鸡鸡!!!!!!!

网友(点评):
大哥说的不错,看来要有问题应该先看看论坛里类里,类似的贴子一大把,严重资源重复

网友:
选择合理的轴承支撑方式,弥补主轴因温度变化引起的轴承游隙变化!  可以参考精密机床主轴的支撑!

网友:
参考精密机床的主轴结构

网友:
      兄台是个明白人,您的建议很好。
      主轴加外冷却水系统的机器还有其它实列,做饰品的用,用于铁线成型,由于滚轴压着铁线滚动使其变型,因而产生很大热量,为提高使用寿命及精度,主轴设计过液通道,外供冷却水进行冷却。
不知可参考否?

网友(点评):
你这种过液通道是在主轴外圆面开槽还是在轴中心钻通孔实行冷却?

网友(点评):
kedon20111您好,这个通道使用中偏结合。

网友:
选择自己合适, 就是最经济的

网友:
去请教一下搞木工机械的朋友,在木工仿形铣或者带锯里面,主轴6000r/min不算什么高速,都是没有冷却系统的

网友:
水冷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