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磨砂轮的选用,请教

楼主(2011-07-27):
请问 如下材料分别使用什么颜色的砂轮

1.45#钢              2.工作台研磨          3.Cr12没热处理过           4.Cr12没热处理过HRC60度

还请磨床高手指定。

网友:
展会上随便一个卖磨床的厂家介绍册上面都有这方面的介绍,可以查的,总之磨床砂轮选型都是磨硬的材料用软的砂轮,磨软的材料用硬的砂轮...

网友:
你工件硬度多少,是用在什么磨床的,一般情况用PA.WA,SA都有的,有问题可以沟通:QQ:375349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