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它的挠度问题

楼主(2011-07-27):
轴承座

轴承座
轴承座

打开状态

打开状态
打开状态

关闭状态

关闭状态
关闭状态

挠度

挠度
自重产生的挠度

这是一个翻板装置,通过液压缸驱动实现打开和关闭,大概旋转90多度,由于翻板很长可达到10米,所以翻板轴(直径150)会产生很大的挠度,这样就使装置的寿命变低。考虑过中间加支撑,但是由于有翻板面(图2白色的东西)和打开后的状态,所以没采用。大家给出出主意,有办法减小该装置的挠度吗?

网友:
没有用调心轴承吗?
挠度大并没有影响使用,只不过是轴承适应不了。那么找一个适合的轴承就是,为什么要用减小挠度的办法去解决呢?

网友(点评):
用着呢,但是焊在翻板轴上的肋板(和轴垂直)老是开焊

网友:
看不懂图片。如果不强调同步可分开,各开各的。

网友:
轴可以考虑做空心的,刚度不会下降很多的

网友(点评):
是空心的,轴端是后来焊上的。

网友:
那就是整个翻板的结构不合适了,重新设计这两块翻板是上策。
要说翻板的长和宽,世界上可打开桥梁数量可不算少。你的东西再大,也没法相比吧。

网友(点评):
恩,有道理。

网友:
可不可以不使用整轴的样式,采用两端安装的样式,中间采用框架结构是不是可以保证你要求的挠度。

网友:
期待着好的方案

网友:
10m梁相对现有型材来说是比较长的了。
简单解决办法是:两边轴加长,每边两个轴承,采用悬臂梁形式,能较大减小挠度变形。轴承内径要大,让轴粗点,轴承距离要远点。
麻烦点的是:你中间梁平放的,受弯矩不好,加大中间梁外形尺寸、靠中部的变形方向焊加强筋。

网友(点评):
挺好,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好的方法。

网友:
期待有切实可行的办法

网友:
看图上标的尺寸,变形够大的。在轴变形最大的方向位置上并焊接一段槽钢(断续焊)(只是外形难看些),或者并焊接上一段钢管(加焊上立筋)。这种设备印象钢管上并焊着方钢管,薄的不锈钢板焊接在框架上代替了你图上表示的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