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定位两个基准轴间的距离?

楼主(2011-07-27):
能不能定位两个基准轴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装配类似齿轮等的零件时,能不能通过两零件的基准轴的距离进行装配?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再做齿轮零件时先把基准轴做出来,装配时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了,再做齿轮零件时先把基准轴做出来,装配时就可以用

谢谢,装配时如何定位,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我在装配的过程中为什么两基准轴不显现出来?(没有隐藏)

网友C:
在视图中选临时轴或基准轴试下看。

网友:
附图里有说明,请参考

网友B:
如图所示,点击基准轴符号就能选择

网友:
用配合應該可以的吧,在裝配裡面

网友D:
点选两个基准轴——配合——直线距离——输入具体数值——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选两个基准轴——配合——直线距离——输入具体数值——ok

我选中两基准轴后,点配合为什么只显示一条基准轴,选不上两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选中两基准轴后,点配合为什么只显示一条基准轴,选不上两条

我是在SW2008中操作的:先点选第一条——按住Ctrl点选第二条 就可以选中两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点击基准轴符号就能选择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在SW2008中操作的:先点选第一条——按住Ctrl点选第二条 就可以选中两条了

用的2010的,经常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视图中选临时轴或基准轴试下看。

好的。涡轮与蜗杆如何装配?能简单的说一下步骤吗?费了很多时间了就是不行,有干涉。

网友:
在软件中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涡轮蜗杆是如何配合的?望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