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卧加,使用机外调刀仪吗?

楼主(2011-07-27):
新泻的机床是不错,请问下各位同行,你们买卧加,使用机外调刀仪吗?机外调刀仪有那些品牌,什么品牌最好?

网友:
机器自身可以自带对刀仪的吧,机床都买了,还在乎对刀仪那点钱?机外的肯定也是要买的,对刀具径用,刀长建议使用机床自身的,比较准,当然你调试零件的时候难免还是要微调的。

网友:
   如果数控机床比较多,从管理和经济角度还是准备机外对刀仪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哪家的卧加,什么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