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直径测量手段,调查

楼主(2011-07-27):
普通台钻(钥匙型钻夹头)用直柄麻花钻打孔,13毫米以下的,打45# ,深度20的通孔,一般大家用什么手段测量内径的呢。我是说大家最直接的测量方法了,这是一个考察国内加工行业整体水准的调查帖子,所以要问得是大家最自觉的首选测量方法。

网友:
测量孔径时若卡尺伸不进去,通常用通规和止规检测,,如果没有这种规格的通规止规,可以车2根销子,外径分别取孔径公差的上限和下限,如果要测量可以用内径千分尺

网友:
不同精度不同测量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长爪游标卡尺了,塞不进的用内劲三爪卡尺,再小的建议用塞规了(只能看出合格不合格,不能读尺寸)。

网友A:
要求严格的话,我们都用塞规,很方便。
再者如果有尺寸要求,就用内径千分尺。
卡尺是最粗糙的检验。

网友:
卡尺或内径千分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严格的话,我们都用塞规,很方便。
再者如果有尺寸要求,就用内径千分尺。
卡尺是最粗糙的检验。

内径千分表的测量头有13mm以下的吗?小弟没见过。

网友:
有内径千分尺。。。。。

网友(点评):
你是说的那种内径千分尺呀,棒状的还是三爪的呢,你真的试过用以上两种常见的内径千分尺量过13毫米以下的内孔吗,不见得吧

网友:
测量方法取决孔的精度,给出公差才能确定方法。

网友:
变起法套经验,

网友:
这没什么标准的,这得根据孔的大小,和孔的精度要求来选择合适的测量方法

网友:
        普通钻出来的孔精度也不是很高, 卡尺就可以啊!!!

网友:
这贴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上面的回答很清楚

网友:
我们这常用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
精度都没说,方法有屁用,如果我说公差是0.005mm,你们这些卡尺千分尺能测么,

网友:
看要求的测量误差啊,不同的精度有不同的测量方法的!

网友:
把你加工后的零件放入标有刻度的内置一定量的水,测量你加工那个孔所占的体积,孔的深度你给了,算直径应该不难,你放的水的多少和你的量杯的精度决定了你的孔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