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动梁式龙门加工中心有啥优点

楼主(2011-07-27):
最近几年看到很多大厂在生产 沈阳  巨浪  等等都有见过 。请问各位大师这种动梁结构优点是什么 缺点又是什么 这种机床的 具体定位是啥!

另外它比传统动梁式有啥区别?

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

网友:
我是做车床的,不过也发表一下看法。
动梁节省空间,工件不动,适合大型超重零件的加工。动梁估计因为尺寸大,运动构件距离导轨远,导向精度和动态性能上应该比定梁差些。
定梁的工作台移动,2米工作台需要4米得基座。占用空间大,适合于工件重量小的情况。定梁结构简单,运动部件质量小,而且与导轨的距离近,变形容易控制,机床动态性能和精度估计要好些。

大家别拍太厉害了,必经我不是设计龙门的。

楼主:
首先感谢二楼师傅的回复  貌似回复的人就您一位了 我们俩在等等其他师傅的解答吧

网友:
用来加工汽车模具之类的,不叫动梁,动梁是上下动,这个叫高架桥

楼主:
楼上的师傅既然了解 为啥不多说一些 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那

网友:
动梁龙门是龙门框架移动且横梁能升降的龙门机床,目前国内做得较好的是北一与科堡合作生产的是该类机床。你上面的图片只有第三种是该类机床,其余两种是横梁移动龙门。一般来说,这类机床都是主轴的功率扭矩都比较大,主轴功率在70KW以上,扭矩在7000Nm以上,转速较低,在1500r/min;其导轨多是静压导轨;可以自动换刀,自动换头;还可以配备转台及车主轴实现车削功能。是一种超重型龙门机床。
其优点是:横梁上下升降可以实现超高零件的加工,且能实现主轴端面在加工时与横梁近,受力好,能实现大扭矩大功率加工;工作台固定不动,工件的重量可以很大;功能选项多;
缺点:成本高,价格贵,进入的门槛高。

楼主:
学习了 以前总以为都是同属动梁结构 原来是有区分的  以后还是多看 多听 多问 有助增加知识呀

网友:
还是这样分比较合理:
1.定梁+工作台移动
2.定梁+龙门移动
3.动梁+工作台移动
4.动梁+龙门移动
5.高架桥式——与上述2类似,但移动重量小,快移和加速性能好
注——动梁特指横梁上下移动

网友:
本人也在学习这类桥式龙门加工中心呢  过来看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一下。

网友:
  问下。。这个床子  价格这么样。。。  应该要 千万级别了吧

网友:
 哦 。 今天问了一下。。。  我这有人做了 土八路的   移动梁  龙门铣

   自己买配件。自己做的。。花了 600 多 W           下次路过去拍点PP

楼主:
楼上哥们真能拍点照片吗  那就多拍点 尤其是传动结构之类的 好期待呀

网友:
留个名,俺开定梁龙门铣,感觉还好,都是好几吨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