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面如何画这些个玩意儿?

楼主(2011-07-27):
如图,如何用SW画出塑料挤出机里面的螺纹套?自己用螺旋线扫描也画不出来。  螺纹套是一节一节拼装起来的
螺纹套里面有花键,跟花键轴套在一起。我只想知道外面的螺纹套怎么画

网友:
扫描一段,后面的加陈列,应该能做,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扫不出来撒

网友:
2 楼正解, 准确说是扫描切除+阵列

网友:
画的好不如做的好。多考虑加工吧。

网友:
学习一下,收获很大,谢谢

网友:
看不太清每节相互连接的那部分,很模糊。

网友(点评):
螺纹套里面有花键,跟花键轴套在一起。我只想知道外面的螺纹套怎么画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用扫描切除:先画出环绕圆住的蜗轮线(在曲面里面)————在通过圆住轴的任意一平面建立草图————草图上画出封闭的半圆(注意之前建的蜗轮线和这个是两个草图!!)————以蜗轮线为路径按半圆扫描切除。(单位里不方便画三维图,只能用文字说明了,见谅)这样形状应该是出来了,只要再调整下半圆和蜗轮线的数据就可以作出来了。

网友(点评):
画个步骤给我吧 呵呵 实在不会

网友:
可以,只是单位里电脑没SW,只能下班回家帮你去试试了

网友A:
按楼上的有点麻烦,不过确实可靠。

网友:
就是我之前说的画法,应该是这样吧?只要再阵列这部分就可以连接好几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的有点麻烦,不过确实可靠。

这位哥们,你是说我的办法有点麻烦吗? 可能是有点烦,而且还涉及到尺寸不够精准的问题,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大概画个样子就行啦,同意楼上某位大侠的说法,多考虑加工。不然画得再好看没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

网友(点评):
是的 能不能给个截图加步骤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

哦  我现在手头没有软件  下周到公司了在给你吧

网友:
看一下  一,先做螺旋线    二,扫描(截面由抛物线构成,但只是顶端部位,尺寸自行控制,否则无法扫描)    三,拉伸(中间的圆柱)

网友:
最后就是把扫描的实体和圆柱体的交线倒圆角

网友:
几段拼起来的螺旋套,单体螺旋线起始角和终止角要一致。也可以做一长螺旋体后分型切断实现。

网友(点评):
看起来你比较内行 可否上图 装配体的

网友:
下面是分段作出的螺旋零件。

网友(点评):
上个步骤图好啊、?详细点 你这个画的最贴近!

网友:
这图不是楼上说得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既不等螺距,又不等截面的螺杆现给一个包含特征树的画面,供参考。

网友:
  觉得上面的做得很好。

网友:
楼主给出的这张照片,是一个学习SW的好题,只可惜他么能给出具体的参数和要求,现在凭自己的理解,将其整理作为SW的练习题,如有不妥之处请楼主指正:
1.螺纹圈数=10;
2.螺距从12~8;
3.螺杆的最大外径=40;
4.通过螺杆的轴线剖切螺杆,它的界面有两个不对称的圆弧组成,最小处的截面尺寸,在下图中示出,其中的R1=3.51,R2=3.83;

网友(2012-12-12):
fc支持一下,顺便看看

网友:
支持下楼上的几位高手

网友:
论坛有关于扫描的,看来你就会对扫描无敌了。

网友:
这个画出来有用吗?又不能直接加工吧?

网友:
画的挺好

网友:
学习学习{:soso__10837308609143446749_3:}

网友:
扫描加阵列试试

网友(2019-05-11):
挤出机螺杆一般有几段,加料段,压缩段,混炼段,等等,每一段的螺纹设计都是不同的,想设计这样的螺杆不太容易

网友:
没用过sw应该个其他软件画法大同小异吧,不是整体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