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保持架不同影响使用吗?

楼主(2011-07-27):
客户找我要的是钢保持架的,我们没有,老板让报的是铜保持架的,铜保持架的可以替换钢保持架的轴承吗?

网友:
应该铜的更好。

网友A:
铜的好  铜的贵   就卖铜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的好  铜的贵   就卖铜的  哈哈

除了价格上不同,还有铜的更耐用点 就不会影响轴承使用了对吗?要这样肯定是卖铜的好了  我还得问问客户机器的应用环境了    谢谢了

网友:
影响是肯定。至于影响大小根据现场情况而有所不同

网友B:
冲压铜保持架不能用在以氨做制冷剂的压缩机中 其他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2012-03-02):
塑料保持架怎么样?目前塑料保持架的应用怎么样?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问,我也学习了。

网友:
估计楼主问的是调心滚子轴承,这个不一定,因为铜的导热系数和铁的不同,如果应用工况有温度高,比如钢厂的连铸机轴承,用铁保持架多,而铜受热膨胀后,与滚子间间隙变小,有可能会卡死。问问你家客户用在什么工况上吧。

网友:
同意楼上ty104大侠的原则--取决于应用工况;
不同意他的结论--“铜受热膨胀后,与滚子间间隙变小”,我认为是变大了。因为铜的膨胀系数大。

保持架替换的其他注意事项大家都讲了,还有一点就是注意保持架的引导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压铜保持架不能用在以氨做制冷剂的压缩机中 其他就不用考虑了

大侠看来是专业人士,如果你再解释下应力腐蚀,我估计大家印象会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