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折弯机问题

楼主(2011-07-27):
亚威 数控折弯机  公称力1100KN  能折2.5M 长  多少厚的不锈钢???

网友:
110吨的 大概2.5-3个厚左右吧 有公式可以算的

网友:
对应2500mm的长度,建议加工厚度不大于2mm的不锈板。再厚一点的话,机床压力不够,即使够,也比较损害机床。国产折弯机经常工作在满负荷状态下的话,寿命会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