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加强筋的设计准则,怎么设计?

楼主(2011-07-27):
大家好!焊接件加强筋的设计准则,怎么设计,恳求高人指点!

楼主:
高手快来指点呀!或者给个建议什么的。

网友A:
哈哈,阿拉玩好多年这个了,没听说有什么准则!也许有,但阿拉孤陋寡闻,不知道,哈哈

你这么玩,得先看是什么?  泛泛说,没法下嘴,

假如是立柱,主要是稳定性考虑,大立柱,考虑地震时抗扭特性,

假如是梁,计算扭转断面,在需要控制扭转角度,即需要加强抗扭刚度的那个断面,加上加强筋,加上以后,再计算一下,看多大的力作用,那个筋能起皱,不皱,就是够了,不够就加厚,假如为了协调刚度,避免下一个面的破坏,还要在这个筋板开孔,孔可以稳定整个梁的性能,

玩到阿拉说的这个德行,就算懂70%,再多,阿拉也不懂了,

哈哈,无论什么东西,都必须慢慢玩,不能着急,急了,玩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阿拉玩好多年这个了,没听说有什么准则!也许有,但阿拉孤陋寡闻,不知道,哈哈

你这么玩,得先看 ...

孔可以稳定整个梁的性能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协调全梁的扭转刚度,使线长度上的单位长度扭转角成比例,避免局部变形大,引起破坏,基本结构问题,不涉及计算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汽车的梁上有那么多的孔也是( 协调全梁的扭转刚度)吗?

网友(点评):
还是没明白,增加柔度倒可以,扭矩不变,其它地方无论怎么变,只可能让扭转角度更大,不可能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