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液压系统弄风冷

楼主(2011-07-27):
一台小型的锻造液压车。由于其油箱较小。系统长期工作(12小时左右)。在工作4小时左右油温在70—80度。6小时以后100度左右。现场没有水源。想改一套风冷冷却器。不知道改造效果如何。又有何要求。

网友:
算好需要的冷却功率,增加单独的循环冷却回路,尽量不要和原系统相交!

网友:
增加冷源自控装置。
空调原理,用电,无需水源。

网友:
如果环境温度不高,粉尘少,风冷效果还是不错滴。按50%~70%总功率配冷却功率比较保险。还要注意,风冷耐压低,最好直通油箱。

网友:
只要选型得当,风冷的效果不错的。 更何况用风冷也是无那之举。

网友:
如果是高压溢流,或者节流严重,或者内泄严重,加风冷也解决不了问题。
要先查查高温原因。

网友A:
查准确主要发热位置,加风冷机,油冷却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准确主要发热位置,加风冷机,油冷却机都可以。

可否像内燃机的冷却一样采用水箱加风冷。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风冷能降低20℃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的油温过高,建议你用空调

网友B:
油温高油箱小,为什么不想办法增大油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温高油箱小,为什么不想办法增大油箱试试。

由于液压车有较长运动距离。油箱在液压车上。已经有一点偏重。

网友:
在我看来风冷的效果会不是太明显,冷却温度能在10-20度,还是解决不了高温问题!

网友:
系统电机功率多少?电机功率太大的话用风冷的效果会不太明显,你这种情况还是用冷媒体降温度比较好。用其它方法可能解决不了高温问题!

网友:
风冷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定,环境温度过高的话,风冷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要求的风冷缺器也较大。建议还是使用油冷机。虽然一次的投入较大,但效果也很明显。

网友:
油泵回油,溢流阀,接风冷。系统发热设计时没计算好,正常不超过60度

网友:
最好看看你的液压系统的配置,尽量少溢流,减少能量损失,再考虑加风冷。

网友:
油温随工作时间变化是正常的,但几个小时升到100度那就得找找液压系统自身问题。加油冷机的话就得和液压车绑定,那玩意儿个头也不小,要根据你的空间要求不一定合适呀!解决液压系统自身问题,配个风冷吧。

网友:
用空调原理的强制冷却效果很不错

网友:
不是有液压油散热器吗?通过液压油散热器风冷的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
我们常有一台液压刨床,工作三个小时后,严重无力,起初怀疑油温过高,换了新油,一仑,但还是不行,后来用小口井里的水通到油箱里,在油箱里自己缠绕内径10的铜管,还是不理想,后来才查到是油缸和泵都内漏。
# Y; y' h& X6 A9 v扯远了,风冷也可以呀,入气口加过滤空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