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不对称的车厢怎样计算重心位置?

楼主(2011-07-27):
急啊    内部结构不对称的车厢怎样计算它的中心?

网友A:
计算时,拆成片,对虚拟中心计算力矩,都叠加好了,把轴线移到平衡点,就是这个面的重心线,几个轴线都这么做,就齐了,

网友B:
将车厢拆成小单元,列表计算它们的重力、力臂和倾覆力矩,再计算他们的等效重力和等效力臂,最后根据总倾覆力矩列等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时,拆成片,对虚拟中心计算力矩,都叠加好了,把轴线移到平衡点,就是这个面的重心线,几个轴线都这么 ...

谢谢你,我是初次算力学的东西,虚拟中心是怎么设定的呢?是不是就是车厢的中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车厢拆成小单元,列表计算它们的重力、力臂和倾覆力矩,再计算他们的等效重力和等效力臂,最后根据总倾覆 ...

参加工作以来初次做力学的东西   以前学的都忘记了,   能否举例讲解一下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