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上的压印(压花)一般采用什么设备做?模具什么样?

楼主(2011-07-27):
产品介绍: 150X150X3 mm 的酸洗板, 上面压花,如图片。
压花:深度0.2mm
这种压花一般采用什么设备做? 模具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
压力机,
你要什么样花绞,就做什么样的压头。
模具就普通的冲模。

网友:
这种花纹压力机太慢了   冲床比较快

网友A:
压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材料局部变形来增加局部强度,像楼主图中的小块压印只要用冲压模具压就可以了,一般是两个方向各压一次的,也就是说要做两套模具或者冲压时将工件反过来再压一次。如果是一大块板子,特别是卷料,可以考虑用滚压的方法,效率比较高,人工较少。

网友:
菜鸟问一下,压花有什么用处?

网友:
可以压文字吧,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材料局部变形来增加局部强度,像楼主图中的小块压印只要用冲压模具压就可以了,一般是 ...

这种压印能采用冲压(飞轮式的冲压设备)来做吗? 我的圈子的人都说要用油压机,模具损伤小。 但个人感觉这样的效率太慢了。 还有别的方法不?谢谢各位了。

网友(点评):
油压机不一定慢哦!因为其行程可以调节到比较小的范围,只要比材料厚度稍微大点即可!

网友:
不是很懂,只是我们这用冲压做过。

网友:
手机上经常见到,我感觉应该是热熔的吧

网友:
開模,用沖床沖的,也就是沖壓機

网友:
用沖壓的.或者數沖可以做

网友(2015-06-15):
压花有没有标准?

网友(2022-01-20):
这种零件直接在数控转塔冲上,利用不同的模具,所有尺寸一次就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