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钻模的检测

楼主(2011-07-27):
在机加工钻床上经常会用到钻模,对于钻模上所配丝套的磨损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钻模本身的变形量应该控制在什么范围内,以及对于钻模的检测方法。希望社区内的高手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
要看你加工的零件精度要求呀,试加工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钻模精度根据产品的精度来确定,夹具设计手册上有专门介绍钻模的设计,各种类型的都有,钻模的检验一般也就检验钻套的孔径,和中心距,孔径一般是标准的,书上可以查到,至于中心距一般为产品零件公差的1/3!

网友(点评):
你最后句话说的很大概,估计是你的经验值吧。其实工装夹具的各种公差都要根据产品得公差及定位的方式,而计算出来的,有具体的计算方法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