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吸砂装置

楼主(2011-07-28):
钢砂、钢丸直径1-1.5mm,吸砂高度2米左右,一分钟5kg左右,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吗?

网友A:
    不知你要求气送还是液送。

网友:
期待着高手啊

网友:
考虑按照除尘器设计

网友:
看到过人工喷砂设备,比较简单。下图是储砂罐,储砂管下侧连接高压过气管,连接管上侧还设计有调节阀,一是用于一定粒度范围内的砂丸。  (仅供参考)

网友:
     本来就没有将输送条件讲清楚,所以我问“不知你要求气送还是液送。”,两种输送方式效果完全不同。

网友:
气力输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要求气送还是液送。

要求气力输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气力输送啊

不好意思,我是搞液送的(砂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