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1-07-28):
厚100mm直径1700mm铝板,上面有近36个151+0.5*151+0.5的方孔,孔与孔之间只有7mm厚的筋,求大侠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谢谢!

网友:
最好有个图什么的吧!!你这样说,我看了一会也没有明白你说的是啥东东。。

网友:
开始为什么不做成铸件?直接成型多好,或者留少量余量精加工,你这样得多浪费材料啊,线切割?方孔边角是圆角还是直角啊?铣刀铣的话估计就费时费力咯。

网友:
量大吗?边角有没有R,有R多大说清楚了在讨论

网友:
先贴个图纸看一下啊,这样说不太清楚。看了图才知道要怎么做的啊

网友:
登录http://www.niclechina.com/ 在焊接方面可以帮到你

网友:
做冷冲模,用大型液压机加工,冲压时刷白油,功效高东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