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哪位兄弟可以做这个

楼主(2011-07-28):
注意,40和80的尺寸不是很准确,但5mm的尺寸为准确,应用2mm的板材加工file:///C:/DOCUME%7E1/zhji02/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3.pngfile:///C:/DOCUME%7E1/zhji02/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pngfile:///C:/DOCUME%7E1/zhji02/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zhji02/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网友:
看不怎么明白  不过应该可以做  不知道你是哪里公司呢

网友:
不会是由几种不同厚度的班级焊接起来的吧?

网友:
直接型材, 用铝板麻烦

楼主:
如果是焊接,那就简单了。主要是焊接后不美观。国内型材没有找到。我发的这个图和型材截面图一样。如果是进口的,每米要300元左右吧。

网友:
看不明白啊,如果是钣金件的话我家是可以做的,不国我不明白为什么那2要比我长,还有轮廓也不闭合,能给个三视图吗?

网友:
厚度看着不一样,是型材来的吧

网友:
    不是钣金件来的吧

楼主:
看来大家对我的图有疑问,我也是大体画了下。只要求这个截面形状,说重点吧:
  图中尺寸2,为板材厚度;
  板材厚度一样,也就是一块板,通过机床加工这个截面形状;
  我画的图是个截面图,与我们用到的型钢类似,
  关键点,1、保证 5mm高度,
              2、左下角有3条水平线,表示,板材加工后两个面贴合;
              3、整个零件为一张板材加工,不得焊接

网友:
正常来讲,应该采用冷弯成型机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一次折弯一次压平即可成型。但5mm高度处的弯曲效果可能差强人意。此处包板厚的尺寸为7mm,对应于2mm的板厚,最小的L型折弯尺寸不应小于8mm。但现在尺寸较小,理应采用较小开口宽度的下模,这样会使弯曲半径变小,板材外缘可能沿轴向产生裂纹,影响产品强度以及外观。

网友:
楼主的示意图太糟糕,叙述也不清楚。
既为板材成形,折弯处哪能没有圆角?不必注明,意思一下可应该?
虽然从每米多少价格可以推知其为长型材,但也以说清楚为好。不然,11楼的社友就不会有折弯压平的建议了。
如果确实如楼主的补充所言,是板料成型的长条型材,弯角处均可有圆角,那这只是个不难的滚压成型件而已。
超人大侠是玩这个工艺的顶尖高手,找他就可以了。

网友:
只是,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话,300元/米的价格其实也不算贵。
制作这样一台滚压成型机,精度要保证,价格不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焊接,那就简单了。主要是焊接后不美观。国内型材没有找到。我发的这个图和型材截面图一样。如果是进 ...

你是那边的?我是江苏无锡的,这个东西我们能搞出来,联方式13646176512,邮箱hufangjunqq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