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少炸液压管

楼主(2011-07-28):
更换新管后,怎样在重新开泵时避免炸其它液压管?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系统压力参数和现象不清楚。

网友:
1首先液压管的承受压力要高于系统压力.
2先将系统的溢流阀压力调整为最低(全部松开)。待泵启动。再调节压力到系统压力。即可

网友:
你说的炸管,我理解可能是由于油管耐压不够而损坏,或者是系统压力过高损坏油管。前者选用合格油管即可,后者需要调整主溢流阀压力至合理数值。对于第一次开泵,有一个开泵顺序。首先调松主溢流阀,然后开启液压泵。然后调整主溢流阀压力值并锁定。这个顺序很重要,一般从事液压的工人都是知道的。

网友:
管子炸在什么部位?是接头附近,还是其他地方?系统正常的工作压力是多少?是否按泵的启动程序开泵了?

网友:
为什么是炸其他的管子能?

网友:
都没说清从哪爆开

网友:
学习了液压系统的开泵步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