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加工刀纹

楼主(2011-07-28):
如图,车削后有均匀的刀纹,是如何达到的?试过多种刀粒,均不能达成类似的效果。

网友:
用自动走刀就可以达到

网友:
我怎么看着象走刀太快造成的?

楼主:
客户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但试了很多方式均不能达到。
是不是采用车削螺纹的方式?

网友:
自动走刀的轴向进给量太小,用切削螺纹的方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副切屑刃要大。走刀放大

网友:
大圆弧刀片,大进给量,进给大于刀尖圆弧5%,即可。

楼主:
车削公差只有0.01,进给量过大能确保嘛?

网友:
怎么像车螺纹呢啊,弄个圆弧刀!

网友:
怎么像车螺纹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