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关于PROE公制出图的方法!永久使用,有爱兴奋啦!

楼主(2011-07-28):
最新发现,关于PROE公制出图的方法!永久使用,有爱兴奋啦!
   只需在系统文件text里面把文件prodetail.dtl做相应的改动就行了.不过要一定的英文功底哦!

网友:
先谢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用PRO难吗?我都是用CAD 的。。。也想学PRO。。。

网友:
有点听不明白怎么弄  PROE感觉还是有点难学

网友:
不知道的朋友,拿别人设置好了的配置文件覆盖一下也以啦。

楼主:
是的  用专门编制好的模板覆盖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我试过了 不知道该修改哪些参数啊如果我想改为公制的话!请指教 ,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 谢谢你了!!
wslxlixuan@163.com

楼主:
不太会的朋友我建议改动部位 1.drawing_text_height 【3.000000】
2.projection_type 【first_angle】
3.drawing_units 【MM】
注;括号内为改动后参数

网友:
谢谢了,尝试下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会改这东东,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会改这东东,能用就行了

那你出图怎么办啊   出图可是必不可少的啊

网友:
又学习了,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B:
设置里可以改吧 英制与公制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里可以改吧 英制与公制转换

可以啊 不过那样每次都要改!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