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2010打不开

楼主(2011-07-28):
今天突然打不开solidworks了,以前还天天用的。然后我卸载了重装还是打不开,只出现这个画面就消失, 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这贴就这么沉了??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不信

网友(2011-11-03):
我也遇到同类情况,难搞呀

网友(2011-12-30):
求高手出来解释啊。。。。。。。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是木马的原因。

网友:
咱                               哦喱扫 迷藏

网友:
半年过去了,楼主也不上来总结一下?

网友:
真相究竟是什么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我就说说我遇到的情况,大家试试看!我的solidworks软件每次启动电脑后都要两次才能打开!第一次打开时会弹出一个打开界面,这个界面就不会动了!然后通过启动电脑任务管理器结束solidworks程序,之后再重新打开一遍就成功了!只要不关电脑,再次启动都能一次成功!!!

网友:
我的2011打不开的时候我就从新更新下注册表

网友:
电脑配置有关吧,以前旧电脑也出现打不开情况,现在新的配了一个惠普五千多块钱的主机,从没出现打不开情况!速度特别快!

网友(2013-03-2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的情况一样!我就说说我遇到的情况,大家试试看!我的solidworks软件每次启动电脑后都要两 ...

为什么我也是这种情况。。
按照网上的安装过程装好后,第一次打开就和你一样卡在那里,然后关掉以后再打开就说遇到一个问题,关闭了。。我安装好几次都这样啊。。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重新破解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