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冲压出如此形状,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11-07-28):
偶见一个冲压件,想了想没有头绪,请教图片中的冲压要分几步,大致每部都做哪些东西?

网友:
不懂冷冲 我觉得应该是3小步  首先2头 然后是突台 然后是槽

网友:
不会做。好帖子!!!!!!!!!!!!!!!!!!!!!!!

网友:
这个不是冲压的,是内外璇的,用槽型璇轮璇出来的,那个死台是璇后轴向挤压的,

网友(点评):
呵呵!思维为何越来越的局限了?只想到冲,却就是想不到璇压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大虾不必自责,玩的少就这样,玩多了,就行了,多玩,多看,哈哈

网友(点评):
998 大侠 什么是内外璇啊 百度了 google 了 没找到

网友:
看了<<制造原理>><<生产线上>>知道应该是璇压成型,具体不会.

网友:
不像冲压的,

网友:
应该是冲压的,这个东西和汽车的油冷散热器的油管类似。油冷散热器的材质是铝的,是铝管冷冲直接成型的.

网友:
高速旋压,同时高温加热处理,看材料应该是铝的,你可以参考铝轮毂的制造方法

网友:
涨管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