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怎样实现 0.01的精度?

楼主(2011-07-28):
求前辈高手 解惑
开口-同步带传动 57H09的步进电机 怎样实现 0.01的精度 ?

谢谢了 我在此一拜

楼主:
是不是 要用到 细分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有其他的巧妙手段?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0.01的精度?一般我都用伺服电机了

网友:
要不加光栅尺反馈,不过价格可能你步进加驱动还高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很有效。

楼主:
但是 我看到那机器上的 说明书 就是那样写的.....求指导

网友:
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啊,可以通过它进行细分,可以达到很小的精度的

网友:
细分细分,加编码器反馈。。。。。

网友:
说明书写这么高精度,你打表测过没?同步带不加反馈能有那么高精度不太可能,就算再细分,机械精度也达不到,要不拍个照片上来看看啊

网友A:
同步带+步进,0.01
是0.01米的精度吗?另外,虾米是开口?

网友:
步进电机本身的精度是一定,可以细分但扭力下降太多和稳定性差。

网友:
和执行机构的导程有很大关系!例如导程为1MM和100MM相差很大!
步进电机加小导程精密滚珠丝杆可以达到0.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步进,0.01
是0.01米的精度吗?另外,虾米是开口?

是0.01MM 开口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

网友:
光靠细分达到0.01理论上是可以实现,但是实际上很难,用伺服吧

网友:
加个减速机怎么样 1:30的

网友:
开口就是中间是剪断的,长度可以任意,用的时候再接起来。
这上面好多人在瞎扯,同步带0.01不加反馈的话我还没见过,带和轮的节距啊,对位啊,稍微差一点就远不止0.01了

网友:
线切割精度在0.01以下  都是步进马达  你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