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报废标准

楼主(2011-07-28):
大家来讨论一下滚动轴承径向游隙大于原始游隙多少可以报废,另外轴向窜动与径向游隙存在什么关系没有。

网友:
滚动轴承报废有多种因素,径向游隙大于原始游隙仅仅是条件之一。一家之言。

网友:
没有报废标准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工厂里的小推车,大家骑的电动车坏了才修,有标准吗???

网友:
看自己对生产出来的工件的要求 来定义

楼主:
我说的是减速机上面的轴承,一般径向游隙大了轴向窜动就会增大,减速机开盖检查只有这一个参数,明显的损坏是一定要更换的。

网友(2012-02-28):
楼主说的是深沟球轴承,这个硬性的很难说,一般都是凭感觉,还有就是看用在什么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