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工件怎么加工啊,求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28):
外径210,内孔198,0到负4丝8.长140mm怎么加工啊

网友: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外径69,内孔67,长50……关注中?????????????

网友:
加工里孔后加芯轴 再装卡加工外圆

网友:
你要告诉别人什么材料做的,硬度多少,形位工差。。。
不然别人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壁厚6个。普通三爪也应该可以啊,你夹紧时还要用多大力气?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心轴

网友:
可以试试六爪自定心卡盘,卡爪是螺钉安装的,换上软爪自镗到相应规格就可以高效快速装夹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一个稍微大点的工厂,随时可能遇到此类零件,所以应该备一个六爪自定心卡盘,就是方便夹持薄壁件。

网友:
同意4楼的问题。

网友:
      薄壁工件的加工有其特殊性。你必须将毛胚状态和材料等情况详细说明才能帮你想办法。

网友:
加我。1104528074QQ。我告诉你。

网友:
加工好孔后用心轴加工外径。

网友:
同志,首先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材料吧,还有形位公差等,因为不同的材料热变形比是不一样的,套类产品有它的特殊性,尤其薄壁套类工件,最主要的考虑是把变型缩小到公差以内,我建议做一个花盘压着壁干,有立车最好,车的时候一直放冷却液,并且把粗车和精车分开,有条件在精车前时效一下,鉴定完毕!

网友:
    薄壁工件的加工有其特殊性。你必须将毛胚状态和材料等情况详细说明才能帮你想办法。泛泛问也就泛泛答,解决不了实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