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上的紧固件

楼主(2011-07-28):
钣金上的紧固件种类不少,我了解的有压铆,拉铆,涨铆,还有焊接螺柱,焊接螺钉,焊接螺母,大家一般用哪几种啊,什么场合用哪种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支持!

明白人给总结一下。

网友(点评):
俺也顶一下。看工艺。

楼主:
大家一般哪种接触的多一些,可以说说自己使用的情况,或者有什么缺点

网友:
这个看图纸有没有具体要求,  没有的话  看怎么做简单,焊接烦  压铆钉方便, 但压铆钉之后表面喷涂或烤漆以后会有螺钉印,有的不明显需要借助光源才能看见,所以要想表面到达要求 需要打磨。

楼主:
在板料上固定,一般有抽孔攻丝,拉铆压铆涨铆,个人感觉拉铆强度最好,抽孔最差,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电子产品如机箱类的上一般用压铆螺柱,花齿螺母,还有翻边工艺比较多,
机柜类的大家伙一般用焊接螺母比较牢固

网友:
看到过有的直接用自攻螺丝进行连接的,觉得很强悍,有高手介绍一下。

楼主:
自攻的只能用于比较软的材料,如铝板,碳钢应该不行的

网友:
我们单位用的压铆,也有焊接,看强度要求。我们生产网络机柜

网友A:
我现在这家公司是坐航空结构件的,都是铝件,全是压铆,压铆之后也需要喷漆,所以在压铆完成之后基本上都会把头部给铣一下;
我之前的公司的产品外部框架钣金也全部是铝件,都是用铝制抽芯铆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这家公司是坐航空结构件的,都是铝件,全是压铆,压铆之后也需要喷漆,所以在压铆完成之后基本上都会 ...

请问要铣一下头部,是铆螺母的头部吗

网友:
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要铣一下头部,是铆螺母的头部吗

我们这边压铆钉,然后直接铣铆钉的头部,主要是为了喷漆容易

网友:
如果有个系统的文件介绍这些就好了,我一点也不懂

网友:
现在有一种带燕尾的自攻钉,可以攻到6mm的钢板,相当强悍的。需要用手电钻攻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压铆钉,然后直接铣铆钉的头部,主要是为了喷漆容易

铆钉后把头部铣掉,铆钉很容易掉的。
我公司以前大多是打磨处理。或者把铆钉控制在内部,不在外表面表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铆钉后把头部铣掉,铆钉很容易掉的。
我公司以前大多是打磨处理。或者把铆钉控制在内部,不在外表面表现 ...

先鍃窝再压铆,然后为了减少喷漆前的打磨,故将铆钉头部使用铣枪铣掉一点
这样铆钉是不会掉出来的,航空件的亚铆钉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主要还是看客户的图纸要求的  大部分是铆接的

网友:
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无论采用何种方案,
首先应该是保证连接质量,达到或者最好超过设计要求;
其次维持产品的外形美观,钣金件材料大都比较软,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正如zhuyefeng中尉所说的那样,压铆钉一般会给板材带来少许变形,影响美观,严重的甚至要采取后续措施;
然后要使工艺变得简单,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资源;
如果可以,请尽量尝试一些新的技术,创新~创新!!

网友(2011-08-31):
这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什么产品,一般有压铆的比较多,如果是在管形体上做螺纹就要用拉铆的,点焊螺钉成本稍低一些,最主要还是看你的工艺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