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拓福水刀压力不稳,咋回事?

楼主(2011-07-28):
我们厂刚买的奥拓福水刀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出现压力不稳的情况,有时能恢复,但最近波动很大,怎么回事?谢谢!与温度有关么?

网友A:
是奥拓福的泵? 还是KMT 泵?
泵的最大生产压力是多少? 你定的输出压力是多少?
你在那里? 温度多高?

网友:
奥拓福水刀就是这样的 也许是少了个油压反冲气囊 奥拓福水刀油量偏大 油温偏高 用电量偏多 压力有点不稳 正常 不要惊慌

楼主:
kmt的泵,设定的是2600,但有时能到2000有时i又到1000,还可能到0,没法干活,现在又到了3500左右,怎么调也不好使,一直维持在3500,设备最高压力是4137,

楼主:
温度有40度吧
压力高了油温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奥拓福的泵? 还是KMT 泵?
泵的最大生产压力是多少? 你定的输出压力是多少?
你在那里? 温度多高?

kmt的泵,设定的是2600,但有时能到2000有时i又到1000,还可能到0,没法干活,现在又到了3500左右,怎么调也不好使,一直维持在3500,设备最高压力是4137,

楼主:
引用 楼主:
kmt的泵,设定的是2600,但有时能到2000有时i又到1000,还可能到0,没法干活,现在又到了3500左右,怎么调 ...

济南的,室内温度40多吧

网友:
大概是堵头内螺丝松了 如果压力波动持续一致 请检查水路 3000 2000 1000 0 3000 2000 1000 0。。。。。。。。

网友:
要是问题解决了也请告诉我们一下,也好让大家了解。

网友(2011-09-23):
关注奥拓福水切割设备,因为离我近。

网友:
40度的室温很正常的,主要看油温情况如何,稳定在40-60度都算正常,新机器请厂家质保,彻底检查一下高压,KMT的泵应该不错的。

楼主:
设备问题,在现场没法弄了,返厂了,换了一台